[求助] VCD无法显示代码问题

楼主(2016-03-30):
我在使用VCS时,dump波形选择$dumpfile ("1.vcd"),产生的vcd文件使用DVE打开之后,只能看端口和波形,并不能看到代码,请各位大神指教需要添加什么才能显示代码

网友:
VCD本来就只是波形。

楼主:
我以前在另外公司用的时候,打开VCD的时候是能看到代码的,是不是需要另外设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