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请问:关于时钟sdc约束的问题

楼主(2016-03-30):
请问例如上图的系统时钟,我应该用什么sdc命令约束时钟,
create_clock 在时钟源(晶振)的输出引脚上吗?
clock mux怎么约束?set_case_analysis吗(关于这些有点模糊)
还有分频器怎么约束?

多谢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没看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比如图中的时钟模块,我们一般怎么约束啊

网友:
时钟源create clock,分频器输出create generated clock,clock mux可以不用约束,这样clk1,clk2都能穿过mux;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附带楼主的图来进行说明:

首先,将两个时钟源 分别使用create_clock 的方式进行周期约束,然后就是进行sys_clk的 约束,一般来讲可以是set_Case_analysis 0 [get_pins sel]  这样的话,就告诉综合布局布线工具,同一时刻只允许一个时钟源通过,否则工具默认的是同一时刻,这两个时钟都和sys_clk有关系,这个约束更有点特殊例外约束的意思,经过实践验证也可以正常工作,不过一般建议使用:

set_clock_groups -physically_exclusive方式,进行物理独立,因此楼主的约束又可以这样:

create_clock -name clk_mode0 -period 5 [get_ports clk1]
create_clock -name clk_mode1 -period 4 -add [get ports clk2]

set_clock_groups -physically_exclusive \
-group [get_clocks -include_generated_clock clk_mode0] \
-group [get_clocks -include_generated_clock clk_mode1]

当然上面的时钟周期是我随便定义的,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物理独立表示两个时钟不会同时存在,最好用于一个引脚上可能输入几种不同的时钟频率。
   逻辑独立表示两个时钟可以同时存在,但最终只有一个时钟有效,一般用于MUX的输出时钟。

   如果不进行Delta delay等分析,两种貌似都可以,但是如果考虑了delta delay,LZ上面的最好是用逻辑独立。

网友:
嗯,感觉七楼分析的有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呢,分析的很透彻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那个分频器产生后的三个时钟间也要设置成clock group吧还是设置成false 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分频器后面那三个时钟也要设置clock group吧,还是false path?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 问题是这样的,首先你是如何分频的? 通过RTL逻辑吗? 如果是的话,那么那三个时钟最好使用create_clock的方式约束时钟,如果是fpga内部的时钟管理单元的话,就不需要,另外这个三个时钟是在一个时钟产生的,所以是同源时钟,一般来讲不能使用false path, 但是某些特殊应用也可以设置false path。 这个问题能不能设置成false path 是要根据你的逻辑设计来分析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首先可以直接create_clock -name  sys_clk $location_sys_clk -period xxx , 至于clk1和clk2是否要create_clock,在你这个例子中并不重要,当然定义为create_clock也不会有问题。

后面分频器出来的三个时钟,如果需要跟sys_clk同步,则使用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a_clk $location_a_clk -source $location_sys_clk -divide_by X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b_clk $location_b_clk -source $location_sys_clk -divide_by Y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_clk $location_c_clk -source  $location_sys_clk -divide_by Z

如果不需要跟sys_clk同步,则使用
create_clock -name  a_clk $location_a_clk -period xxx
create_clock -name  b_clk $location_b_clk -period yyy
create_clock -name  c_clk $location_c_clk -period zzz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a/b/c三个时钟跟sys_clk同步,set_clock_groups -asynchronous \
    -group {sys_clk a_clk b_clk c_clk}

   如果都是异步的,
set_clock_groups -asynchronous \
    -group {sys_clk} \
    -group {a_clk} \
    -group {b_clk} \
    -group {c_clk}

网友(2020-08-05):
1、
create_clock -name clk1 -period 4 [get_port clk1]
create_clock -name clk2 -period 2 [get_port clk2]
create_generate_clock -name A_clk1 -div 2 -master clk1 -source [get_port clk1] [get_pins 分频器/a]
create_generate_clock -name B_clk1 -div 4 -master clk1 -source [get_port clk1] [get_pins 分频器/b]
create_generate_clock -name C_clk1 -div 8 -master clk1 -source [get_port clk1] [get_pins 分频器/c]
create_generate_clock -name A_clk2 -add -div 2 -master clk2 -source [get_port clk2] [get_pins 分频器/a]
create_generate_clock -name B_clk2 -add -div 4 -master clk2 -source [get_port clk2] [get_pins 分频器/b]
create_generate_clock -name C_clk2 -add -div 8 -master clk2 -source [get_port clk2] [get_pins 分频器/c]
set_clock_group -logically_exclusive -group {clk1 A_clk1 B_clk1 C_clk1} -group {clk2 A_clk2 B_clk2 C_clk2}
2、
create_clock -name clk1 -period 4 [get_port clk1]
create_clock -name clk2 -period 2 [get_port clk2]
create_clock -name sys_clk -period 2 [get_pins clock_mux/z]
create_generate_clock -name A_clk -div 2 -master sys_clk -source [get_pins clock_mux/z] [get_pins 分频器/a]
create_generate_clock -name B_clk -div 4 -master sys_clk -source [get_pins clock_mux/z] [get_pins 分频器/b]
create_generate_clock -name C_clk -div 8 -master sys_clk -source [get_pins clock_mux/z] [get_pins 分频器/c]
照自己的理解写了2种方式,望大神们指教,第2种总觉得有点怪怪的,会不会影响pr做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