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dk是指什么?还有tf文件?

楼主(2016-03-30):
具体都是指什么?

网友:
建议直接搜PDK,会有一堆专业文档。。。
有好多前辈分享了相关资料。

网友:
pdk process design kit

网友:
pdk是个工艺技术lib吧,里面都是参数化的最基础的器件,都可以改参数。
tf是techfile,表面是技术文件,里面定义了很多关于layout的东西,比如说layer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