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2014版图中多层共用VIA的问题

楼主(2016-03-30):
实际8层1阶PCB中会有2-7层直通的埋孔。ADS 2009里面好像可以多层共用一个过孔的layer,试了下在ADS2014不行。难道要把2-7层的过孔layer复制5份,分别map到2-3,3-4,4-5,5-6,6-7层之间?

万一复制到某层移动了点位置或不小心删了个图形,怎么检查?tool里面的check connectivity能查穿层的连接么?

还请用过的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同样的问题,怎么不见大神解答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之前是把过孔在同样的位置每个夹层之间又埋了一遍,很麻烦,也不知道结果准确不。。。

楼主:
果然搞出问题了:第5层过孔旁边有一圈挖空的部分被误删了,一根信号线直接连到第5层地上了。
如何在大块地上挖出一块来让孔穿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挖洞的事情搞定了,merge就可以了。不知道还有没其他办法?

网友:
ADS2014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