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设计求助

楼主(2016-03-30):
毕业设计VCCS补偿的LDO,遇到几个问题。希望好心大神们帮帮忙。

误差放大器

误差放大器

设计用的是SMIC0.18工艺。要求稳压后的VOUT=1.8V。现在设计中误差放大器开环增益98db,相位裕度60.
基准电压为0.8V。PMOS管W=5000U,L=2U。负载电阻RL=300,电容CF=2U。此时负载电流约为10mA.压差约100mv。
1.以上参数有哪个是不合适的么?
2.关于LDO补偿,是否要先仿真LDO的开环增益?我把反馈电阻断开,在VFB处加dc=0.8V,AC=1V,这样仿LDO开环增益是对的么?
3.LDO的开环增益是不是不一定大于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大概多少合适?

谢谢大家了~

楼主:
来人来人呀

网友:
增益差不多了
看你spec定得什么样

还有,毕设不一起做个B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BG是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SPEC怎么整?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把VCCS加进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BANDGAP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18的工艺输出1.8V,电源准备用多高电压?.18工艺功率管取L=2u,有钱任性,难道是为了耐压么,那还不如换工艺。看电容值不是片内应用,那10mA一般属于LDO偏轻载的情况了,最大输出电流能力呢,再说1.8V/300ohm=6mA,10mA的计算结果不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补偿都没有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B:
写错了,负载电阻是180。L取2U是很大么?另外,我的输入电压范围是1.9~3V。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C:
准备用VCCS补偿,但是现在不知道VCCS该怎么加进去

楼主:
内容负载电阻是180欧,写错了。LDO的负载能力和哪些因素有关呢?

楼主:
VCCS

VCCS

vccs补偿电路。怎么仿真这个电路的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pass管的L不是要尽量取最小值么 不然面积巨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模拟电路1u就很小了吧。因为有电流源2U也不大

网友:
1.外部的PM0管子寄生电容很大,影响你的环路测量,最好换成VCCS
2.要测量环路,你要在反馈环路上断开,加一个1T的大电感。在电感一侧加激励,另一侧测量。
3.你最好先估算一下零极点
4.运放中MOS管的尺寸还得好好考虑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你用的工艺最小沟长是这么多,那也没办法。

反正我是不可能取这么大的,面积大,寄生电容也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首先非常感谢你。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关于运放管子的参数,你认为是哪里不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