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ivado debug/chipscope问题 一直处于IDLE状态

楼主(2016-03-30):
我使用的版本为2015.2, 工程将100M时钟经PLL分频后使用13M时钟,但是将chipscope观察的信号时钟域设置为13M时钟时,点击开始按钮后ILA核的状态无法切换到“Waiting for trigger”状态,一直运行在IDLE状态,无法显示波形,使用即时触发也观察不到波形;但将时钟域设置为PLL的输入时钟——100M时钟时,chipscope运行有时是正常的,有时又跟前面一样的问题。换了笔记本电脑只有第一次成功了,再用就又出同样的问题了。      我是新手,折腾了一天多也没结果。请问有人知道原因和解决办法吗?希望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
你是不是信号太快了 你13M的时钟根本捕捉不到啊

网友:
你2015.2版本的vivoda好用么。。我用的2014.1太难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信号的变化速度大概是按照13M的32分频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各种莫名其妙的bug,都重装一回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15.4

网友(2017-07-20):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不知道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