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VCO的调谐曲线 为什么来回波动?

楼主(2016-03-30):
我的LC-VCO大概是这样,做电压调谐仿真时,总是会出现这样的曲线。这时如果把电感调很大,电容调很小,才会变成斜线.
想请问大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曲线?我在取L/C值时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1nH 1pF = 5GHz;

    等比例缩小 电容,电感得到你想要的工作频率;
    例如:0.25nH 0.25pF = 20GHz

    先进工艺下,实现大电容变得更加容易。
    这是因为MOM电容finger之间的间距变的越来越小。在28nm工艺下是50nm,同时可以使用M1-M7并联。

    但是,电感并不享受先进工艺带来的好处(实现相同电感值的绝对尺寸变化不大),同时由于整体芯片体积(面积和厚度)缩小,电感和周围金属相互影响,Q值变的更差。

    因此,在上述原则下,电容可以取的相对大一些,同时,在高频设计下,大一点的电容,提供了更多的head ro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