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教USB3.0的连接过程

楼主(2016-03-30):
同题目,新手大概知道usb2.0的连接过程:
host与device连接,
device端的vbus有效,device知道已连上host,D将D+上拉;
H看到D+上拉,知道已连上device,将D+/D-均下拉,reset总线,
复位后开始枚举

上面2.0的连接过程请指正,另外同题目所说,问一下3.0是咋样的连接过程
是个rx.detect  -> polling -> 枚举  的过程?  具体device如何知道连接上host,又如何动作使host知道已连上device呢

网友:
host会去检车device的。通过在总线上加载一段时间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