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温度曲线的开口问题

楼主(2016-03-31):
我的毕业设计是一个带隙基准,我在做一阶带隙基准的时候最终得出的电压温度曲线是向上开口的,而大部分文献是向下开口,输出Vref与文献中大致相同,基准的核心电路图如下  电路图采用的是经典的PTAT与Vbe相叠加的方案,仿真软件是cadence,模型是smic 0.18um的5V工艺
请问这样的结果是否合理,不合理的话这一曲线可能是怎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合理吧,VBE随温度的变化是非线性下降的,这个下降如果随温度增加逐渐增加,即负温度系数变大,那么就是开口向下,反过来,就是开口向上了。

网友:
我觉得向下向上都是正常的啊

网友:
这个跟VBE温度曲线的导数相关,向上向下都不必纠结

网友(2019-08-16):
试试更换电阻类型,变化电阻的二阶温度系数,进而改变PTAT电流随温度的变化斜率

网友A(2020-05-09):
这个问题需要看具体工艺的:可以仿真下三极管的VBE温度曲线,如果VBE的温度系数是先小后大则是开口向下,如果VBE温度系数是先大后小,则是开口向上。弄清楚后再进一步分析其他原因。。。大部分是开口向下

网友(2023-07-23):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需要看具体工艺的:可以仿真下三极管的VBE温度曲线,如果VBE的温度系数是先小后大则是开口向下,如 ...

学习了

网友(2024-03-31):
这个是正常的,跟vbe的绝对值的温度系数有关,开口向上向下都有可能

网友(2024-07-19):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需要看具体工艺的:可以仿真下三极管的VBE温度曲线,如果VBE的温度系数是先小后大则是开口向下,如 ...

xuex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