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ayout的小白问题

楼主(2016-03-31):
是这样的,我有一个这样的电路图。其实就是很简单的3个PMOS管

然后我现在自动生成版图的时候,他给我生成了三个独立的PMOS。
但是我想把这三个PMOS管合并在一起,就是共同使用源级那种。
不知道在软件里面应该怎么操作,希望有人能告知。

网友:
可以删掉两个,把剩下的一个的属性改一下,这样这3个mos就能实现共用了。

网友:
但是图上面的最右边的那个没必要,也不用和前两个共用,电流镜共用就可以了。
我问一下,这是不是个二级运放啊=。=

网友:
看不懂問題 , 看不到右邊的 W
可能是這樣

  D S
       S  D  S
               S  D  S
排成依排會是
DSDSD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希望得到的就是你说的最后的那个结果,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现在版图自动生成的就是3个管子,但是我想得到形如你最后所说的那个一个管子的版图,不知道应该怎么操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是一个单端转差分的小模块。   如果像你所说的把2个删掉的话,那不就成了一个吗,只有一个栅极。
   我希望得到三个栅极,DSDS这种的整个MOS版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帅哥啊,咋会只有一个G端,都是3个G端好不好,G端又不会连起来,你用的什么pdk啊。好吧,我没看到第三个pmos的G接D了。。。

网友:
比如说,你把第二个和第三个删掉,Q第一个PMOS,修改它的属性,L是一样的,w设成三个PMOS的W加起来的总和,finger设成三个PMOS的m的总和(也就是5),这样就实现了DSDSD的结构啦,3个G端该怎么接就怎么接不就好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T T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原来是这样弄得
   哎哎,我太小白了,刚开始画第一个版图,很多不懂的小问题。
   谢谢你啊~
   话说能否加个Q或者微信呢,可以向你请教~
   我的qq308018366 微信jackyjen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啦,原来是这么弄得。   刚开始画第一个版图,很多小白问题,哈哈。谢谢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话说可不可以加个扣扣呢,希望可以向你请教~   ③零八零18三六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否加个练习方式?   我的id就是我的扣,希望可以向你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但是第三个mos和前两个没啥关系,不一定非要共用起来,而且,共用的话m 的数量最好是偶数,如果不是偶数,可以缩小单个w的数值,让m变为偶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指教谈不上,也刚入门=。=加了没反应=。=

网友:
在Layout XL窗口中选择Options/Layout XL,再在弹出的窗口中,将Connectivity中的 Auto Abutment选中。然后将你要合并共S/D的两个器件用鼠标拉到一起,就自动合并了。删除管子对于使用LayoutXL做版图设计来说不是一个好的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删MOS有些时候会出错,方法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