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S的仿真项在ADE里怎么没有啊

楼主(2016-03-31):
APS的仿真项在ADE里怎么没有啊

网友(2016-11-08):
版本问题,请问楼主用的是那个版本的,有的是图形界面没有可以用命令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本为5.10.41_USR6.127.29

网友:
楼主和我用的是一样的版本,图形界面是没有的,如果你的MMSIM支持APS的话命令行就可以,你也可以是试试Turbo,这个应该在ADE里面有,ADE->SETUP->TUR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