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峰值电流模的波形问题,谢谢

楼主(2016-03-31):
波形如下,发生在输入16v,输出1.2v的情况下,表现就是几个宽周期间隔一个小脉冲,电感电流波动大导致纹波也大。  如果调小vin的话,就不会振荡了。请问一下这个有可能是环路补偿的问题(现在用的是 typeII型的补偿),还是电流反馈不够的问题,还是斜坡补偿不够的问题?该从哪一方面去考虑呢,谢谢

网友:
波形在哪里

网友(2020-11-1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这个问题是峰值电流模控制且电流sense TOPMosfet拓扑不可避免的问题。开关动作刚打开TOPMOS时,由于杂散电感造成sense电路电流spike,立即会触发关断TOPMOS逻辑,由于本周期开启时间不够,电压环路反馈便会让下个周期开启时间更长,由于系统是稳定的,试图纠正这个错误,最终再几个周期之后,平均电感电流达到输出电流值之后,系统开始新的一轮PWM jitter

网友:
解决办法:1.增大min-on time  但是会限制空载 轻载效率

网友:
2.版图上电流sense电路需非常谨慎布线。

网友:
2.很考验版图设计,尽量减小sense走线噪声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