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路的开环AC仿真的断点问题

楼主(2016-03-31):
请问各位老师,对于一个反馈环路,如果我需要仿真开环AC的话,我应该在何处将电路断开呢?有没有什么原则?还是说具体的电路具体分析?

网友:
在反馈环徑打斷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需要注意高阻抗之类的地方吗?

网友A:
打斷點的地方,
要加個超大的Low Pass Filter,
L=1H or R=1G 串聯
C=1F 並聯在輸入端那邊
這主要是創造出DC Can pass this Cut-Off Path ,
But AC Can not Pass this Path,
這樣好處是可以得到DC Voltage by self and can do the Bode Plot.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ga,学到了!多谢多谢~

网友(2021-04-09):
引用 网友A:
打斷點的地方,
要加個超大的Low Pass Filter,
L=1H or R=1G 串聯

您好!想请问下仿真环路稳定性时,采用ac仿真与采用iprobe仿真有何区别?断点是否需要选择高阻点?望不吝赐教!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