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传输门的设置与应用

楼主(2016-03-31):
对CMOS传输门单个仿真时出来的波形图是勉强可以
将该电路图放在D触发器电路中,波形图毛刺严重,延迟也长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第一張圖的意思是clock feedthrough
clock 透過 TX gate的Cgs/Cgd 把output 帶起來了

DFF 那張圖通常是driving 能力的問題
看起來是postive edge時, 中間的TX 兩端在搶值
把第一級latch裡的值改掉了
解法是調整NAND的size, TX size(Ron vs. Cgd/Cgs)
clock 的slew rate調慢一點
都會有幫助
或者把TX gate 用 clocked inverter取代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调整了一下尺寸,可是效果不大啊

网友(2017-05-10):
您可以让我看看您cmos传输门的电路吗?我最近也在做仿真可是我出不来您的仿真的图,我是直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可以让我看看您cmos传输门的电路吗?我最近也在做仿真可是我出不来您的仿真的图,我是直线。我也不知道哪里又出错了。

网友(2018-09-21):
信号源延时没设置好????

网友:
     cmos tg 会如此, 调 logic gate w/L , 只要 level 不会误动 ,
实际还有RC  NET 加上 cap delay 不会如此 .

网友(2019-05-09):
传输门怎么设计啊?!为什么把一个NMOS和一个PMOS连起来达不到效果?怎么设计传输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