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FPGA route不正常的原因

楼主(2016-03-31):
请教下面的route时间,太长,占78%,可能是什么导致的?

Paths for end point u2_scaler/u_sram5_tp/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2].ram.r/v6_noinit.ram/NO_BMM_INFO.SDP.SIMPLE_PRIM36.ram (RAMB36_X4Y25.DIADI1), 2226 paths  --------------------------------------------------------------------------------  Slack (setup path):      -4.266 ns (requirement - (data path - clock path skew + uncertainty))    Source:                u2_scaler/dut/u2_filter1_R/OOo_6  (FF)    Destination:           u2_scaler/u_sram5_tp/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2].ram.r/v6_noinit.ram/NO_BMM_INFO.SDP.SIMPLE_PRIM36.ram  (RAM)    Requirement:          6.600ns    Data Path Delay:      10.831ns (Levels of Logic = 11)    Clock Path Skew:      0.000ns    Source Clock:         dclk_150m rising at 0.000ns    Destination Clock:    dclk_150m rising at 6.600ns    Clock Uncertainty:    0.035ns
   Clock Uncertainty:          0.035ns  ((TSJ^2 + TIJ^2)^1/2 + DJ) / 2 + PE      Total System Jitter (TSJ):  0.070ns      Total Input Jitter (TIJ):   0.000ns      Discrete Jitter (DJ):       0.000ns      Phase Error (PE):           0.000ns      ----------------------------------------------------  ---------------------------      Total                                        10.831ns (3.053ns logic, 7.778ns route)                                                            (28.2% logic, 71.8% route)

楼主:
如何解决route太长的问题呢?

网友:
route、place本来就占真个过程的绝大部门时间,如果时间确实达到受不了的地步,考虑一下问题
1、设计相对复杂,优化部门复杂模块
2、约束太严,不断route使满足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的问题是critical path中的route有7ns,导致时序过不了,而不是综合时间太长。现在我通过手动place,可以缩小route所需的时间,使设计可以跑12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