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哪位大神知道SAR ADC仿真后的具体分析参数和FFT分析步骤十分感谢

楼主(2016-03-31):
刚接触SARADC希望大神帮助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
输入缓慢的斜坡电压,将输出与标准台阶幅度比较,验证INL和DNL
输入带宽允许范围内的sine wave,把输出数据存文件放入FFT计算函数中验证SNR和SFDR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需要高速和高精度测量的话,最好买AD公司的测试套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7-08-18):
同需受教

网友B(2017-12-03):
哪位大神知道SAR ADC仿真后的具体分析参数和FFT分析步骤

网友(2018-03-06):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仿真是在哪个软件仿的

网友(2021-04-28):
感谢2楼赐教

网友(2021-11-04):
引用 网友B:
哪位大神知道SAR ADC仿真后的具体分析参数和FFT分析步骤

请问您这边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