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RM图形化编程

楼主(2016-03-31):
1.    登录IntoRobot平台,进入图形编程。

2.    新建工程,输入工程名称和描述,选择绑定设备(程序烧录的目标设备)后点击保存。如图:

3.    进入工程后可以看到图形编程的主界面,默认存在“IntoRobot主程序”,点击“代码”按钮可以看到当前图形编程对应生成的代码,并且代码可以根据图形操作实时更新,便于学习,如图:

4.    点击左侧图形代码模块菜单,选择点击需要使用的模块,拖动至编辑区域进行组合,按如下步骤进行:

1)        点击左侧“控制”菜单,选择“重复执行”模块,拖动至编辑区,组合在“IntoRobot主程序”下,由于“重复执行”对应程序中的loop函数,故该步骤代码无变化。如图:

2)        点击左侧“光控灯”,选择“【光控灯】显示光强度”,组合在“重复执行”中,,此时代码会进行相应的更新。如图:

3)        点击左侧“传感器”-“光强度传感器”,选择“当前光强度”输出模块,该模块会读取wire管脚GY30传感器的值并输出,将其组合在“【光控灯】显示光强度”中。

此时代码更新为:

  • #include <GY30/gy30.h>
  • #define OPTCTRLLAMP_CMD_SWITCH    "channel/optCtrlLamp_0/cmd/switch"
  • #define OPTCTRLLAMP_DATA_STATUS    "channel/optCtrlLamp_0/data/status"
  • #define OPTCTRLLAMP_DATA_ILLUMINATION    "channel/optCtrlLamp_0/data/illumination"
  • GY30 gy30;
  • void setup()
  • {
  •         Wire.begin();
  •         delay(100);
  •         gy30.begin();
  • }
  • void loop()
  • {
  •         IntoRobot.publish(OPTCTRLLAMP_DATA_ILLUMINATION, gy30.Read());
  • }

4)        点击“控制”菜单,选择“如果那么”模块,拖动至编辑区域组合在“重复执行”模块中,在“显示光强度”模块的下一步,后续代码部分的更新不再一一列举,只描述图形编辑部分,如图:

5)        点击“数字与逻辑”菜单,选择“比较值”模块,拖动至编辑区域组合在“如果那么”模块中的判断条件的位置,并且点击“=”修改为“≥”如图:

6)        与之前步骤相同方式选择“当前光强度”模块,拖动至编辑区域组合在“比较值”模块的左侧空白位置,如图:

7)        点击“数字与逻辑”菜单,选择“数字”模块,拖动至编辑区域组合在“比较值”模块的右侧空白处,并点击数字修改为需要设置的值,如图:

8)        点击“功能控件”-“光控灯”菜单,选择“【光控灯】控制灯状态”模块,拖动至编辑区域组合在“如果那么”模块中,如图:

9)        点击“IntoRobot”菜单,选择“延时”模块,拖动至编辑区域组合在“如果那么”的下一步执行位置,在“重复执行“中,如图:

10)    点击“功能控件”-“光控灯”菜单,选择“【光控灯】事件监控”模块,拖动至编辑区域放置的空白处即可,如图:

11)    点击“控制”菜单,选择“如果那么 否则”模块,拖动至编辑区域组合在“【光控灯】事件监控”模块下面,如图:

12)    类似之前步骤,选择“比较值”模块,拖动至编辑区域组合在“如果那么 否则”模块中“如果”的空白位置,如图:

13)    点击“功能控件”-“光控灯”菜单,选择“【光控灯】开关状态”模块,拖动至编辑区域组合在“比较值”模块中的左侧空白位置,如图:

14)    点击“数字与逻辑”菜单,选择“打开/关闭”输出模块,拖动至编辑区域组合在“比较值”的右侧空白位置中,并将值设置为“关闭”,如图:

15)    在之前已经组合的“【光控灯】控制灯D0为关闭”模块上点击右键,点击菜单中的“复制”,会复制出相同的模块,将组合在“如果那么 否则”的“那么”的位置中,也可以从左侧菜单种选择拖动,如图:

16)    相同的方式添加“【光控灯】控制灯D0为打开”模块至“否则”位置,至此,整个图形编程组合完成,如图:

5.    除了通过上述方式每个模块自己组合外,我们还为光控灯提供了示例,点击左侧图形代码模块菜单,展开“功能控件”,点击“光控灯”,

直接将两部分代码块拖动至编辑区组合即可完成。

1)打开菜单可以看到如下:

2)选择重复执行模块组,拖动至编辑区,并且与“IntoRobot主程序”起始模块进行组合,如下:

3)选择“【光控灯】事件监控”模块组,拖动至编辑区域,平台会自动将其回调添加至主程序。如图:

4)选择设置光照传感器以及灯光控制连接的管脚。示例中光照传感器使用默认的wire管脚(SDA,SDL分别连接D8,D9),灯泡的开关控制连接D0管脚。

5)点击“代码”按钮,可以打开查看对应的生成的代码。如图:

6.    光控灯图形编程操作完成,下一步在确保对应设备在线的情况下,点击烧录按钮,即可将该程序烧录至设备。

7.    图形编程在设备正常运行,对应控件显示如下:

8.    图形代码各模块注释如下图:

对应代码为:

  • #include <GY30/gy30.h>
  • #define OPTCTRLLAMP_CMD_SWITCH    "channel/optCtrlLamp_0/cmd/switch"
  • #define OPTCTRLLAMP_DATA_STATUS    "channel/optCtrlLamp_0/data/status"
  • #define OPTCTRLLAMP_DATA_ILLUMINATION    "channel/optCtrlLamp_0/data/illumination"
  • GY30 gy30;
  • void optCtrlLampSwitchCb(uint8_t *payload, uint32_t len)
  • {
  •         if (atoi((char *)payload) == 0)
  •         {
  •                 digitalWrite(D0, LOW);
  •                 IntoRobot.publish(OPTCTRLLAMP_DATA_STATUS,LOW);
  •         }
  •         else
  •         {
  •                 digitalWrite(D0, HIGH);
  •                 IntoRobot.publish(OPTCTRLLAMP_DATA_STATUS,HIGH);
  •         }
  • }
  • void setup()
  • {
  •         Wire.begin();
  •         delay(100);
  •         IntoRobot.subscribe(OPTCTRLLAMP_CMD_SWITCH, NULL, optCtrlLampSwitchCb);
  •         pinMode(D0, OUTPUT);
  •         gy30.begin();
  • }
  • void loop()
  • {
  •         IntoRobot.publish(OPTCTRLLAMP_DATA_ILLUMINATION, gy30.Read());
  •         if (gy30.Read() >= 1000)
  •         {
  •                 digitalWrite(D0, LOW);
  •                 IntoRobot.publish(OPTCTRLLAMP_DATA_STATUS,LOW);
  •         }
  •         delay(1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