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提前发生翻转?

楼主(2016-03-31):
在仿真该比较器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求有经验的大神帮忙看一下。
该比价器正反馈部分与二极管连接的管子尺寸相同,所以不引入迟滞。
在对比较器进行不同斜率输入信号下进行瞬态仿真,查看比较器的传输延时,当输入信号上升时间为100ms时,比较器提前发生翻转,即Vin<Vref时,就已经完全翻转,而在下降时,时间同样为100ms,翻转正常。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考虑这种情况的原因?

网友:
首先你这个图显示的明显不是下降区域正常,而是下降区域的反转点与上升区域一致
因此,这个电路存在offset的可能性更大,请看一下临界反转点时各管子工作状态
其次,后面没有反相器整形的话,你如何得到如此好的输出波形?
那还有一种可能是你仿真的步长精度不够,因此翻转点被仿真计算截断人为的靠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是有两级反相器,我没画,谢谢,已经找出原因,确实是因为系统失调的较大引起的。

网友B(2024-04-2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失调如何解决呢?

网友(2025-08-12):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失调如何解决呢?

增大增益  增大输入对管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