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状态机嵌套

楼主(2016-04-01):
设计一个大状态机,中间某个状态下的控制还需要一个小状态机,这样设计好不好?还是小状态机用别的方式实现?

网友:
我的理解是只要不会有太长的组合逻辑路径就行,太长的组合逻辑路径会导致timing不容易优化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大状态机有10多个状态

网友:
可以用,我觉得小状态机是个简单的比较好

网友: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比如状态机A完成后产生信号给状态机B,B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一般来讲,只要小状态里面不进行大位宽数据等赋值计算操作,timing不是瓶颈

楼主:
大状态机某些状态下,小状态机开始工作,小状态机要将大状态机状态作为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