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M中interface的编写问题

楼主(2016-04-01):
各位大神,我正在学习张强大神的那本UVM那本书,关于interface文件的编写有几个不明白的问题,希望大神们能帮助我学习进步!先谢谢大家!
      张强大神的那本书中关于interface是这样写的
   interface my_if(input clk, input rst_n);

     logic [7:0] data;
     logic valid;
   endinterface
可以理解为它的输入输出公用data信号,使能公用valid信号;如果我现在有一个DUT模块,它有输入信号clk 、rst_n、load、start、data_in和输出信号data_out等六个信号,其中data_in和data_out为8位的信号,我是这样编写interface的
interface my_if(input clk ,input rst_n)
   logic         load;
   logic         start;
   logic [7:0] data_in_1;
   logic [7:0] data_out_2;
endinterface
能否把load start信号写在my_if后边的括号里面?写在括号里面和写在括号外边有什么区别?

网友:
写在括号里面的话
my_if    if1(clk, rst_n, load, start);
把if1传入driver中时,你怎么驱动load和start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能给我讲解清楚点吗?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写在括号里面是初始化interface的module驱动的, 写在下面的话就是使用interface的模块驱动。

interface信号默认是inout, 如果你需要指定input/output, 这种时候你可以用modport, 同时最好加一些clocking b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您这样说clk和rst_n怎么驱动呢?是初始化interface的时候吗?

网友:
clk,rst_n是在interface例化的地方,通常在tb里,用initial begin end赋值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明白了!谢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