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WB LNA后仿真S21高频增益下降快的疑问。

楼主(2016-04-01):
上面两个图分别是所设计的UWB LNA原理图和版图,前后仿结果如下图所示

,,可以发现,后仿高频增益下降很快,输入输出匹配都没有问题,求助各位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calibre PEX里可以屏蔽特定net的寄生,你自己试几次就找到问题了
关键问题是我觉得你的仿真方法不对。
你这个片子尺寸有500*500um朝上了吧,在10GHz左右的频段这种版图画法很有问题,主要是电源和地的寄生电感太大,而且后仿默认是不提电感的。建议你用momentum或者sonnet仿真一下。
像你M2栅极接VDD是用一个细长线接到PAD上的吧,cascode管栅极对寄生电感很敏感,电感大了很容易发生震荡。你版图里这个细长线电感很不小,你量一下线长有多少,按照1um/1pH大概估一下这跟线的寄生电感有多少,先带到原理图里试一下会不会造成K值恶化。这个k值可能还是保守的估计,因为你原理图里VDD和GND是交流短路的,而你实际版图里VDD和GND之间的阻抗还不容易确定,特别是没看到你去耦电容放在什么地方,这一块寄生没办法在原理图里体现。
总而言之,建议你做一下电磁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解答,请问EM仿真对地线怎么仿真啊?我看ADS里面做EM仿真要定义一些port,,地线怎么定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我的版图地线那样画很不合理吗?。。。。小白一枚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工艺有没有ADS的PDK,那样最好
不过ADS对OA形式的库都支持,如果你是用的61版本的cadence的话,你可以把你的PDK和你的设计库拷出来,ADS好像可以直接读你的版图文件。不行的话你就导出GDS来吧。
大致就是把有源器件去掉,加上端口,然后跑s参数,然后把s参数结果代回spctre中,加上有源器件的模型重新跑。如果你的工艺有ADS的PDK的话就更简单一点。
你那个地线寄生电感太大了,电源的寄生更是没法说,那么长的线电感寄生10GHz频段下影响很大的,肯定要跑电磁仿真的。

楼主:
大神,我的意思是,我画的外围的那一圈地线也需要做EM仿真?感谢解答。

网友A:
最好把有源器件抠掉以后整体跑一次电磁仿真,你这个版图电源和地画的都很不理想,很难进行简化,只能整体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地线和电源线应该怎么画才能合理一点呢,毕竟版图的布局也就这样了,,,,还望解答。。。。感谢。。。

网友A:
到这个频段就需要考虑大面积铺电源和地了,可以参考多伦多大学的博士论文和他们老板的书
CIRCUITS FOR MM-WAVE RADIO AND RADAR TRANSCEIVER第3.4节,CIRCUIT AND SYSTEM DESIGN FOR MM-WAVE RADIO AND RADAR APPLICATIONS第2.4-2.5节,还有他们老板的书High Frequency Integrated Circuits第13.1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1

楼主:
回复 9# bellona 可否告知一下那篇博士论文的名字和他们老板的名字。。。谢谢

网友:
论文名字已经贴在里面了,他们老板叫sorin voinigescu,那书论坛上有

网友(2021-11-26):
引用 网友A:
到这个频段就需要考虑大面积铺电源和地了,可以参考多伦多大学的博士论文和他们老板的书
CIRCUITS FOR MM-W ...

厉害厉害!

网友(2022-08-04):
插个眼,学习一下

网友B(2024-09-06):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有源器件抠掉以后整体跑一次电磁仿真,你这个版图电源和地画的都很不理想,很难进行简化,只能整体仿 ...

把有源器件比如MOS管扣掉做EM仿真,那请问MOS管本身的寄生会影响仿真结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有源器件比如MOS管扣掉做EM仿真,那请问MOS管本身的寄生会影响仿真结果吗
...

有源器件要后提,然后和EM的结果联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