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语言关于用弯箭头提取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6-04-01):
情境是这样的:
schObjPropForm~>"w" => w
上边这句是正常的,但如果用symbol来存要访问的名字如
modParamShortName="w"
下面这句就不正常了
schObjPropForm~>modParamShortName => nil
因为modParamShortName在脚本中的这句话里面没有被解释成它的内容

请问怎么办啊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后来想明白了。从思路上讲,这些属性从表格GUI上取值本身就是舍本求末了,你应该直接从Instance Object上面取属性,来做操作,而不是从GUI上面取。数据库元素属性已经放到了GUI上了,那仅仅是供显示用的,你应该从根本的数据库Object去取任何你需要的属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法是这样的,想在GUI中选中某个元件并修改某个参数,之后对同类元件批量操作,这比文本输入要修改的元件类型和参数或者选项框输入方便一些。所以在GUI中修改了元件参数后必须要读出修改的元件的类型和被修改的参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在Schematic窗口的菜单操作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要用脚本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