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cic 补偿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6-04-01):
%%%%%% CIC filter parameters %%%%%%
R = 4;                                                      %% Decimation factor
M = 1;                                                      %% Differential delay
N = 8;                                                      %% Number of stages
B = 18;                                                    %% Coeffi. Bit-width
Fs = 91.392e6;                                         %% (High) Sampling freq in Hz before decimation
Fc = 4.85e6;                                             %% Pass band edge in Hz

%%%%%%% fir2.m parameters %%%%%%

L = 110;                                                 %% Filter order; must be even
??????Fo = R*Fc/Fs;                                         %% Normalized Cutoff freq; 0<Fo<=0.5/M;

%%%%%%% CIC Compensator Design using fir2.m %%%%%%

p = 2e3;                                                  %% Granularity
s = 0.25/p;                                              %% Step size
fp = [0:s:Fo];                                           %% Pass band frequency samples
fs = (Fo+s):s:0.5;                                    %% Stop band frequency samples
f = [fp fs]*2;                                           %% Normalized frequency samples; 0<=f<=1
Mp = ones(1,length(fp));                             %% Pass band response; Mp(1)=1
Mp(2:end) = abs( M*R*sin(pi*fp(2:end)/R)./sin(pi*M*fp(2:end))).^N;
Mf = [Mp zeros(1,length(fs))];
f(end) = 1;
h = fir2(L,f,Mf);                                        %% Filter length L+1
h = h/max(h);                                          %% Floating point coefficients
hz = round(h*power(2,B-1)-1);
在altera官网中有这样一段代码,用的是反sinc补偿,前面打问号的那句实在是想不通,归一化频率不应该是直接除以fs吗?为什么前面要乘以R?去掉R的话算出来的结果又不对,请各位解答

网友:
Fo = Fc/(Fs/4),这样会不会好理解一点,Fs/4是cic滤波后的采样率。就是补偿滤波器的采样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