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n-overlapping clock genetator

楼主(2016-04-01):
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路图当中,和反向器连接的这两个电容有什么作用?另外,为什么要设计一个或非门在那里,产生的延时信号和没有延时的信号通过或非门变成了什么?谢谢

网友:
如果不是与非门的话,那就是对信号的下降沿做一个延迟处理,再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应该不止有延迟的功能,否则没有必要再加一个或非门,另外,你知道这两个电容的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