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cache memory---SRAM

楼主(2016-04-01):
CPU cache的 SRAM是如何做到高速的,是普通结构的高速SRAM么?
还是有特殊的架构或者读写策略?
小白一个,不仅限于以上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两者都有吧。我看过一个cpu的缓存,思路还是挺简单的,损失面积,一条local bitline上就挂4个cell,这样读出的时候也没有常见的sa,就直接latch就连出来了。

sa哪看的也许不是很准,因为不是直接看的电路,是看到了版图。但是bl上挂少的cell,这个肯定是常规做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看到的latch应该就是latch结构的SA。不过每根bl挂4个cell,还蛮奢侈的。
请问多大容量的SRAM,跑多快的速度。方便私信你们,想多请教。

网友(2016-09-05):
回复 楼主:

网友(2016-10-27):
不同的cache通过不同的替换策略和内部结构的改变来提高命中率和吞吐量。挺复杂的

网友:
Power架构的L1 Cache每个instance的density一般只做4KB, 即32Kbit. 容量很小的。一根BL上挂的Cell很少。SA也是很简单的做法。总之逻辑级数非常的少(整个读写逻辑链也就10几级,如果每级的逻辑延时15ps的话,最多200ps多一点就可以读写操作了。)
但上层可以用多个instance组成Icache, Dcache. 这就要靠上层时序规划了。

楼主(2017-03-22):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答复。

网友(2017-11-13):
受教了,看样子想速度快还是要降低每个SRAM的容量,靠上层的地址译码和架构设计来换取速度

网友(2025-03-28):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