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OTA Buffer输出缓冲器的问题

楼主(2016-04-01):
如下图:

图里面输入端Vin连接前面一个比较器的输出红色数字是管子的宽长比W/L,想请教下面几个问题,小弟还没接触过这种对称型的OTA,恳请哪位指点下:

1) 为什么OTA中的左右、上下Current镜像不对称,左边是2:2,右边是1:6,下边又变成1:2,有什么好处坏处吗?

2) 为什么OTA-Buffer的输入B端是和第一级相连而不是和第二级的Vout相连

3) 为什么前级的CS放大器的电流源Pmos偏置电压Vg是由OTA的内部来Current Mirror镜像,而不是固定的镜像电压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看上去这级VOUT也是比较器,里面的差分放大和左边PMOS倒是构成反馈,像是给对管A一个合适的偏置的作用,负载diode不对称应该是为了让A管drain高于gate一个offset吧,其他的不对称是为了Vout作为比较输出的这个比较器有个offset吧。总之里面有个环路来确定A的共模。不太了解整个系统干什么用的,图没错吧

网友:
也没看懂,帮顶

网友:
我也没用过对称型OTA,以下个人观点,欢迎指导(1)设置成不对称,可以增加它驱动能力,对负载最大充电电流增加,坏处是对称性不好
(2)(3)连接的位置是形成一个负反馈环路

网友:
EDABoard上的吗,这个要结合应用来分析。
---------------------------------------------------------
诚聘模拟IC设计工程师 地点:上海、嘉兴
职位一:SAR ADC方向,要求有SAR ADC理论和实践经验;职责:SAR ADC等模拟电路维护、改进、测试等。
职位二:电源管理方向,要求有ACDC和DCDC理论背景;职责:子电路设计、验证等。

联系:sv@sovan.com.cn

网友:
Vin不像是比较器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n接的是前面一个比较器的输出,比较器我没画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相关的资料分享一下吗?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接触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老大。Vin前面的比较器是一个sin信号和固定电平比较然后比较结果给这个模块,这个模块输出结果给模块后面schmitt触发器产生逻辑控制信号,又经过一块fb电路来控制sin信号的大小 按照您的说法就是保证sin信号在某个电平范围内让触发器的输出始终保持在高电平或低电平咯?
感觉又懂了一些

网友:
坐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