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的License和应用

楼主(2016-04-01):
有那位大神用过Voltus进行EM分析和IR-Drop的分析,求分享操作经验以及License,我现在装好了没法用。

网友:
I just need the License feature names. who has this?
Thanks again

楼主:
有大神解答吗?我现在是老是报数据格式不对

网友(2018-12-17):
回复 楼主:

    能分享一下安装软件吗?谢谢

网友(2019-06-1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2019-12-21):
需要Voltus_Power_Integrity_Fi_XL and Virtuoso_Power_System_XL licenses才能用,哪位大侠有?先谢了。

网友(2021-07-27):
引用 网友A:
需要Voltus_Power_Integrity_Fi_XL and Virtuoso_Power_System_XL licenses才能用,哪位大侠有?先谢了。 ...

有两个方式打开voltus
1、ade->setup->em/ir analysis
2、layout window->launch->plugins-> voltus-fi-l/voltus-fi-xl
第一个可以打开,第二个打开需要license,打扰下,你跑通voltus了吗?
如何使用,向你请教一下~

网友(2022-12-01):
引用 网友A:
需要Voltus_Power_Integrity_Fi_XL and Virtuoso_Power_System_XL licenses才能用,哪位大侠有?先谢了。 ...

请问,数据格式显示有问题,提示我是cdb格式,这会是license版本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