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arge pump电流失配的蒙特卡洛仿真问题

楼主(2016-04-01):
在做charge pump电流失配的蒙特卡洛仿真中时,结果中电流失配率偏差比较大,但均值很小,PVT的仿真结果电流失配都很小。在查看mismatch结果中,显示电流镜管子的mismatch最大,导致电流失配增大,但电流镜结构各端口电压跟随很好,所以应该是管子的工艺参数的失配。
       不知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改善蒙特卡洛仿真的结果,使失配率偏差减小。尽量在不增大管子尺寸以及改变电路结构情况下。

网友:
大大滴 增大vdsat。

---------------------------------------------------------
诚聘模拟IC设计工程师 地点:上海、嘉兴
职位一:SAR ADC方向,要求有SAR ADC理论和实践经验;职责:SAR ADC等模拟电路维护、改进、测试等。
职位二:电源管理方向,要求有ACDC和DCDC理论背景;职责:子电路设计、验证等。

联系:sv@sovan.com.c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电流镜的漏极电压跟随还行啊

网友B(2018-11-18):
请问,如何使用蒙特卡洛完成电流失配仿真,有教程吗,多谢

网友C(2019-10-24):
最近也在找蒙特卡洛仿真,之前没有做过,看看有资料可以共享

网友(2020-06-17):
由同样问题

网友D(2021-02-08):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在找蒙特卡洛仿真,之前没有做过,看看有资料可以共享

请问有找到相关教程嘛,可以分享一下嘛,感恩~

网友(2022-06-25):
你好,请问怎么查看mismatch结果啊,你是用的Hspice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使用蒙特卡洛完成电流失配仿真,有教程吗,多谢

你好,使用Hspice进行蒙特卡罗仿真电流镜失配得问题,你解决了吗,求赐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在找蒙特卡洛仿真,之前没有做过,看看有资料可以共享

你好,,蒙特卡罗仿真研究明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找到相关教程嘛,可以分享一下嘛,感恩~

你们好,请问蒙特卡罗仿真研究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