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重新implement后出错

楼主(2016-04-01):
劳烦高人指点,在此先行谢过!原来的ISE工程功能是对的,我只是修改了chip scope中要观察的信号(修改了cdc文件),然后重新implement,再分析chip scope时候就出错了,功能不正常。整个过程没有重新synthesize。为什么会出错啊?不重新synthesize,只是重新implement为什么功能会不一样?

网友:
重新imp就是要重新map router,功能不正常是可以理解的。综合只是一个hdl到gate的tranlate而已

网友:
一般来讲都是需要综合的,综合的目的是讲你需要观察的信号进行存储在fpga里面,那么当然需要相应的逻辑了,所以要进行综合,不过好像通过gui修改,不综合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