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后fm通不过怎么办

楼主(2016-04-01):
dc综合后网表输入到fm,加了.svf提示有unmatch point,报的是congstant reg,这个问题怎么弄?dc脚本里没什么约束都是写时序上的简单约束啊,求问大神,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设计问题,你检查下设计;
如果你的设计综合时是分模块综合的,记得把所有的.svf都加上

楼主:
回复 2# hungo不是分模块设计,你是说设计中有不能综合的东西?但是warning中没有报啊,fm提示的是有一些constant reg

网友:
把constant reg 在综合时keep住,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keep?求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mpile 前对register设size only

网友:
回复 3# renlei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综合时是利用自底向上的方法综合的,那么你验证顶层的模块时,把下面模块的.svf也加上。如果直接一个模块综合的,可能是其他原因

网友:
有可能dc优化成tie 1 FV认为是0, 多半是rtl coding 的问题。有冗余无效逻辑。

网友:
要保持常量寄存器不被优化可以在DC里用compile_seqmap_propagate_high_effort这个变量控制。但这个通常只影响FM的Equality模式,默认模式是可以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