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加入新feature到S家的src文件里面去

楼主(2016-04-02):
直接往src里面加入新feature的名字
最后总是提示 invalid license key ,the license 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网友:
这样应该可以啊

楼主:
请教下是不是带点的license不能这样添加 比如vauth.primary等

网友(2016-07-21):
对的,这种情况要做成package的形式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辈能说明白点吗?请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