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librePEX

楼主(2016-04-02):
,在PEX的时候出现这样的warning,而且看了一下产生的calibre,里面产生的端口确实没有连线,为什么?LVS也过了,电路上是连接上的,谢谢。

网友:
可能是反提的寄生电阻没找到适当的器件模型,软件把他们丢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大概觉得是自己的cell.map有问题,但是我只提取电阻,只要把电阻选择两端口表示应该就可以了吧,cell.map是用自己目录下面的。我看了一下,只有自己选择的电阻的表示,没有管子什么的,这个是不是不对呀?如果不对要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2018-07-08):
适当的器件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