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16-04-02):
请教个问题,FPGA可以写界面吗?如我想使用FPGA通过串口直接与GUI通信,而不需要类似ARM的芯片处理,谢谢!

网友:
如果是用HDL来实现,比较困难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说的应该是上位机操作系统吧,这个应该很容易的,fpga出一个uart即可,到时候这个接口接到pc机的串口,然后gui 可以通过串口通信进行数据交货,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个需求? 或者是我理解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