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cic抽取滤波器和cic补偿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6-04-02):
最近要做一个下变频的项目,我在MATLAB中编写了一个R=120,N=5的cic滤波器,输入信号是f1=10M,f2=10M-10k;采样频率是78.05M,cic滤波后的信号如下图:

cic与cic补偿滤波器级联的幅度响应,红线表示级联响应,蓝线表示cic幅度响应,黑线表示补偿滤波器幅度响应

补偿滤波器出来的波形,前面一段应该是延时

对补偿滤波器出来的数据进行fft分析时,完全不对

麻烦各位解释一下,是因为溢出吗?
MATLAB代码如下:
%%%%cic 代码

R=120;
N=5;
M=1;
Hm = mfilt.cicdecim(R,M,N);
%%%%%%% cic幅频响应
[Hc,Wc]=freqz(Hm,1024);
magHc=abs(Hc);
figure(3);
plot(Wc/(2*pi)*fs,20*log(magHc/max(magHc)));%%%相对于fs进行归一化
xlabel('f/Hz');
ylabel('Amplitude/dB');
title('CIC滤波器的幅度响应');
axis([0,5000000,-300,0]);
grid;

%%补偿滤波器代码

  1. fc=35000;%%在设计时此处相当于阻带截止频率
  2. %%%%补偿滤波器阶数
  3. L=100;
  4. %%%%截止频率归一化,相对于fs/R
  5. f0=R*fc/fs;
  6. %%%%%%%%  用fir2实现ciccompensatory,与cic幅频响应相反作为补偿
  7. format long;%%调试用
  8. s=0.025/2000;%频率采样间隔
  9. fp=0:s:f0;
  10. fstop=(f0+s):s:0.5;
  11. f=[fp  fstop]*2;
  12. Mp=ones(1,length(fp));
  13. %%这个公式是基于fs/R的
  14. Mp(2:end) = abs(M*R*sin(pi*fp(2:end)/R)./sin(pi*M*fp(2:end))).^N;
  15. Mf=[Mp zeros(1,length(fstop))];
  16. f(end)=1;
  17. hn=fir2(L,f,Mf);%%w是相对于fs/R

网友(2016-05-16):
我怎么按你这个信号的要求,绘出来的信号都不对呢?信号频率为10M,采样频率为78.05M,原始信号一个周才7个采样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地方不对,有时8个点,有时7个点

网友:
学习了好深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