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流水线adc 非线性分析

楼主(2016-04-02):
高手求教:
      小弟最近在做流水线adc的校准,发现在研究单级的非线性问题的时候,自己建立的模型所得出的曲线和论文的不一致。参考文献是Background ADC Calibration in Digital Domain
放大器的增益随摆幅的曲线为
而通过单级的传输函数可以看出
增益应该在高摆幅的情况下相对于低摆幅的情况下低,所以图一的传输曲线在低摆幅的情况下输出余量幅值应该小于理想的情况。
还请大神解答下。

网友:
我也觉得他这个图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的图就是有问题,我搭过电路验证过了。谢谢回复了。

网友:
可能是人为调整了电容值(两个电容的比值人为设置偏差),使得级间增益略大于2

网友:
有时候校准需要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他将电容值人为调大的话,这个图倒是没有问题。之前没有想到,谢谢你的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