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路设计是以电压为标准吗?

楼主(2016-04-03):
在设计电路的时候,举个例子吧?管脚SEL0上拉一个10K的电阻,导致管脚上的电压为3.0v。那如果我不上拉一个10k的电阻,随便接只要我保证电压为3.0V都可以。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SEL0 是逻辑输入脚?如果是,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为1的时候上拉1K电阻;为0的时候下拉1k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下拉电阻取值通常在几k到几十K, 决定于输入管脚的阻抗,CMOS 输入阻抗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上这样说的啊

网友:
上拉强度应该是指的电流吧!

网友:
貌似是Altera FPGA的模式选择引脚吧。
最好按手册推荐的来,貌似有些引脚是推荐直接连接到电源和地的。
看一下datasheet。

网友:
FPGA每隻腳都有電流的限制,加個電阻可以限制電流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