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产生了输出浮空的反相器

楼主(2016-04-03):
用EDI做CTS,结果发现时钟树中有2个反相器的输出没有接其他的门。这2个反相器似乎不属于这个时钟树,但是不知道为何工具会生成它们。形式验证表明P&R后的设计还是对的。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谢谢。

网友:
dummy gate吧,经常的事情,不用理会

网友:
挂上output floating 的INV ,会使相应的path delay增加,有可能工具就是为了增加tree的latency而加上的,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dummy gate是工具自动产生的,还是因为clock spec里有特别声明才产生的?

网友:
应该是工具自动产生的吧?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