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ross couple charge pump衬底接法!!

楼主(2016-04-03):
楼主最近做charge pump项目,用的是cross couple结构, 关于衬底的接法很困惑,查阅了很多资料,怎么接的都有,下面展示一下各种文献上的方案,欢迎大家指点:
(楼主工艺里面nmos,pmos都是隔离型的,DNW隔离,VIN=VDD=Vclk=0.7V,vthn=0.3V vthp=-0.25V)
方案一:nmos衬底接到里面,PMOS衬底也接到里面,工作原理很好理解,但是感觉不对劲,因为从整体看,VIn是最低电位,Vout是最高电位,所以两者衬底接法是不是应该反过来?

方案二:nmos pmos开关衬底都接到外面,从整体电位看是对的,但工作原理不明白。以nmos为例,Vclk1=VDD=0.7V,1节点也是VDD,VIN也是VDD,M2管GSB电位都为0.7V,如何导通?如果仅是衬底漏电的话,那只能漏到0.7V-Vpn,这样按说效率很低啊,pmos那边分析也是。但从仿真来看,这样方案的效率最高,多级级联对最后大电容充电速度最快。但是仿真很奇怪就是CLK信号还未产生之前,即输入Clk=0 此时1、2节点上便有600mV的电压,不理解。大家能否指点一二,关于衬底接法。
还有的文献里面是PMOS这边衬底接到vout,Nmos这边衬底接里面,总之怎样的接法都有,,真是困惑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刚才方案一上传失败了,贴上来

网友(2018-12-06):
同样求教 !!!!!!

网友A(2020-02-22):
楼主并没有给出衬底的解法啊。可能是默认跟source接一起了。其实把寄生的diode画出来,应该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2021-11-12):
能不能把文献发出来,一起学习一写呢

网友B:
可以学习一下,有没有支持大电流的结构?

网友C(2022-07-11):
引用 网友B:
可以学习一下,有没有支持大电流的结构?

看到一篇论文写,利用cross-couple和四项位相结合的方法,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2022-09-26):
引用 网友B:
可以学习一下,有没有支持大电流的结构?

请问您解决了吗,同求解决方案~

网友(2022-12-01):
引用 网友A:
楼主并没有给出衬底的解法啊。可能是默认跟source接一起了。其实把寄生的diode画出来,应该就可以理解了 ...

同意,要去理解源漏和衬底之间的二极管的方向,就应该能理解怎么接衬底电位了。

网友(2025-02-20):
引用 网友C:
看到一篇论文写,利用cross-couple和四项位相结合的方法,不知道是否可行。
...

请问是那一篇论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