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关于memory存储型寄存器组的问题

楼主(2016-04-03):
verilog 中定义的存储型寄存器组,例如,reg [16:1]mem [255:0],这应该是可综合的。这种定义出来的就是寄存器堆,要初始化(复位)的话必须跟普通的寄存器复位一下。这样定义,要如何赋初值(不同的值)才方便呢  要可综合的!!如果要取指定存储单元的前8位,能否利用二维数组?例如mem[2][7:0],这样是否可综合??

网友:
不可以,只能取一个地址,比如你存的256位16bit数,mem[0]直接取出第一个16bit数,然后再取这个数的前八位就行,直接不能综合,你自己可以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仅仅使用memory类型数据,能不能综合??我需要对大量数据进行排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不知道你具体需要怎么做,但为什么不试一试呢?试一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