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PLL锁不住

楼主(2016-04-03):
做了个电荷泵锁相环,输入参考频率是88M,输出45G,512分频至88M。
但实际跑电路分频输出一直是89M,锁不住。

输入fref还让fdiv对比如下:
整个7u的范围内一直循环出现领先,相同,落后的现象。怎么办?是不是进入PFD鉴相死区了呀?

网友:
你这是整数分频么?

先说说仿真条件。是模型还是电路。多长时间,精度多少。

不太象是pfd的死区,因为相位有在变化。

多贴几张图出来看看。比如说vtune, 然后对vco输出做pds, 看看相位噪声。

这种频率的pll,精度很难满足。很可能是精度的问题。

网友:
来个电路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跑的tran,精度给的10p,跑了7u。
   试过FPD了,同频率,相位差1n秒时仍正常工作。应该不是FPD的问题。
   就不知道是我CP的问题,还是环路仿真设置的问题了。

  至于分频,是整数分频。512分频,每级都是2分频。之前仿分频器的时候确实有输出频率计算精度的问题。在锁定范围内,有些频率点频率2分频后的PSD频谱图是只有一个峰值,但有些频率2分频的PSD频谱图会有带状分布的情况。觉得是仿真器计算精度的问题,就没大在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CP 的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pll的。话说频率好高。

网友:
你把精度放成1fs试试看。

另外把vco vtune电压时域的波形放上来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45G的还采用CP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用CP,应该用什么结构更好呢?

网友:
仿真只做了了1us?   你的环路带宽设计值是多少。  这个结果看起来似乎是还在阻尼震荡中,还没有跑到锁定吧

网友:
45G可以用sub-sampling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下边是我的环路中的一些图。烦请帮我分析下呢~
图1,分别为控制电压,电荷泵电流,up管电流电压,down管电流电压。
图2,仿真时间内的VC和Icp。
图3,输出VCO波形,46.58G。
图4,反馈回来分频后波形,89.11M。输入参考给的88M。
图5,所用CP电路结构。

感觉环路中的其他模块不会有问题的。我想可能是CP或者LPF的问题。再或者这么高的频率,不知道是不是仿真方法不对呢。。

网友:
你环路带宽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解决了 谢谢您~
   带宽2M

网友:
请问怎么解决的,仿真精度的问题吗?

网友:
LPF的问题。因为你的2M带宽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 我CP设计不合理 ,摆幅太小。重新设计了CP,就锁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