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lvs中nfet的问题

楼主(2016-04-03):
在做数字版图的LVS的时候,某个stand cell内部的一个nfet,在layout中是0.381,在source cdl中是两根管子,一个0.265,一个0.116,加起来正好等于0.381,工具认为这种情况不匹配,这个是在lvs中可以有什么设置吗?我用的GF28的工艺

网友:
比较奇怪,按理说应该是简单pass才对,看看rule deck有提到么

网友:
并联的么? LVS REDUCE * PARALLEL * 应该是这一类的命令

网友:
lvs reduce split gate yes(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