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copy layout的问题

楼主(2016-04-04):
想请教一下,copy layout的时候up instance怎么选,有什么作用

网友:
是不是把一个libA里面的某个 layout copy到libB里面,使layout属于libB 啊?

楼主:
嗯,在copy过程中,出现的对话框有update instance选项,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网友:
选择里面的选项可以确保copy后的东西都是另一个库的东西

网友:
复制layout我一般都是在同一个lib里面,用默认的就OK了,还真不知道那些选项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同求,最好详细的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这样的,如图所示的,原本INV25od33属于U2_PORT_RL6442_Hub,现在把这个layout copy到U2_PORT_RL6442_Hub_S1137中,使其属于U2_PORT_RL6442_Hub_S1137。
勾选如图所示的选项框,Skip Libraries后的框里面把不属于自己(link别人)的Libraries 扣除,下边勾选 Update Instances,然后OK就可以了。
后面弹出的窗口只要全部overwrite就好了,我就是这么操作的。

楼主:
选择update instance,意思是原来的文件变了,copy成的现在的文件变还是不变?

网友:
调用链接不同

楼主:
8楼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比如:从A 拷贝到 B ,如果选项勾上,那么复制的CELL 包括底层调用的CELL 都会复制到B中去 ,如果不勾选,那么你复制的CELL 只是顶层LAYOUT 属于B ,而下层调用的CELL 依然是从A 中调用的

楼主:
哦,明白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