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ypress EZ-USB FX2 芯片 CY7C68013A 配置 Xilinx Spartan 6 FPGA的问题

楼主(2016-04-04):
最近在做块板子,板子上用FX2 (CY7C68013A)采用SelectMAP模式从电脑下载FPGA代码到Xilinx Spartan 6完成配置。Spartan 6配置指南中给出的微处理器和Spartan 6的连接关系如下图所示。在SelectMAP模式中,FX2的数据总线FD[15..0]应连接到Spartan 6的D[15..0]。也就是说FX2的FD0对应Spartan 6的D0, FD1对应D1,FD2对应D2,......, FD15对应D15。这是我理所当然的理解。但是现在手头有块板子,这块板子上数据总线的对应关系全是乱的,FX2的FD0 连接到了Spartan 6的 D12, FX2 的FD1连接到了Spartan 6的D11, 然后是FD2对应D0,FD3对应D10,FD4对应D4,FD5对应D6,FD7对应D1,FD8对应D13, FD9对应D14,FD10对应D15, FD11 对应D8, FD12 对应D9, FD13对应D4, FD14对应D7, FD15对应D3,但是问题是这块板子居然是工作的,照样可以成功的通过USB把程序下载到FPGA里面完成配置。这让人非常困惑。难道X2 (CY7C68013A)和Spartan 6的数据总线不应该是按照顺序一一对应的吗?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板子?求指点。 Microprocessor-Driven SelectMAP

网友:
这个只要 CPU 送给 FPGA的数据是 对的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