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采样保持电路,采样后保持时间可以设计到多长?

楼主(2016-04-04):
设计采样保持电路,电路的保持时间一般是什么数量级?能达到10ms以上吗?有大神知道吗?找不到相关的数据资料和论文!

网友:
回复 楼主:

10ms时间挺长的,要看采样保持的具体要求,要做总有办法的。
要是单纯看漏电,10ms会漏掉大部分电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信息。

   我觉得很难实现,如果从时间常数角度来看看,很难全集成实现~~保持时间在1ms以下(也就是高于1KHz),换是可以实现的。期待有人知道相关信息~

网友:
只是pn结漏电流1pA,电容1pF,1pA*10ms/1pF=10mV。不够的话用CLK刷新也可以。
你得要提出具体的设计要求,不然2Vpp,10mV也有7-8bit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