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某一时钟clk和它的二分频clk_div2之间怎么互相切换

楼主(2016-04-04):
注意是互相切换

网友:
同源时钟切换很简单,讲切换信号分别于需要切换的时钟下打一拍,然后与其与就可以了,只要保证sel信号和两个待切换信号是同步的就可以了,这个比异步时钟切换简单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如果要求无缝切,使用时钟无缝切换电路,如果没有无缝切换需求,直接mux选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你的说法我写了如下代码,还请看一下:always @( posedge  fosc or posedge rst )
  begin
      if ( rst )
          fosc_ok <= 1'b1;
      else
          fosc_ok <= sel;
  end

always @( posedge  fosc_div2 or posedge rst )
  begin
      if ( rst )
          fosc_div2_ok <= 1'b0;
      else
          fosc_div2_ok <= ~sel;
  end

assign clk = ( fosc & fosc_ok ) | ( fosc_div2 & fosc_div2_ok );
sel 是clk时钟域产生的,有可能是fosc,也有可能是fosc_div2。sel是1时选择fosc。

网友(2023-07-0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你的说法我写了如下代码,还请看一下:always @( posedge  fosc or posedge rst )
...

楼主好,小弟有个疑问,与操作那里,各自的sel信号不还是会经历dff延时,再加上与门,时钟宽度不还是会被斩断一小部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你的说法我写了如下代码,还请看一下:always @( posedge  fosc or posedge rst )
...

是否要加一级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