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里的fork_join线程问题

楼主(2016-04-04):
代码里已经把program声明为qutomatic了,表明for循环里的变量i是automatic,并不是只分配一块共享内存放置i啊

运行结果为:

我觉得应该有16个内存区域放置i的中间值,应该从port0到port15才对啊.请大神解释下,谢谢

楼主:
结果

结果

代码

代码
回复 楼主:

图片上传失败了,这是图片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把 i 声明为静态的,结果居然和动态 i 运行的一样,怎么回事啊

网友:
for (int ii = 0; ii < 16; ii+=)
    fork
        begin
            automatic int jj;
            jj = ii;
            send(jj);
        end
    join_none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声明一个中间自动变量可以解决,但是automatic的program里面的变量默认是automatic,那么for循环里的 i 也是automatic, 按道理没必要中间再复制一份吧。一般加中间自动变量用于解决static的program,还望大神解释下我截的两张图中同样在automatic的program
中,automatic的 i 和 static的 i 为啥得到相同的结果,两者的变量内存分配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program automatic test ;
    int i; // not within a procedural block - static
    task t ( int a ); // arguments and variables in t are automatic
        ... // unless explicitly declared static
    endtask
endprogram

IEEE 1800-2012有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了。应该这样改:task automatic send(int j);
fork
  begin
     $display();
     #1;
   end
join_none
endtask

initial begin
    for (int ii = 0; ii < 16; ii ++) begin
       send(ii);
    end
end
仿真器遇到fork join_none语句,会直接跳到join_none之后继续执行直到遇到阻塞语句。在你的例子里,仿真器会先执行16次for循环,然后才会执行16个fork,所以在fork里面看到的ii会是16.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