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来聊聊自己的器件优化思路吧~

楼主(2016-04-04):
嗯。。。本人GaN器件相关新手一枚,最近用sentaurus做GaN高耐压仿真优化的毕设,但是呢,总觉得纯仿真价值比较低,另外仿真优化的思路也有点乱,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平时做器件优化的时候一般啥都有些什么样的优化思路呢?我能想到的大概有:
结构上:各种改变一些关键的长度,厚度寻找最值(但是当可以改变的参数很多时,怎样设计实验比较高校和有说服力呢)
            考虑替换某些辅助材料(可能需要考虑工艺的可行性)
维度上:可行的话进行三维仿真
提高仿真信度:最好的是仿完以后,有实验验证,结果相差不大,或相差大分析差距改进实验或改进仿真条件
                     已有相关但不相同的实验数据,复现实验,结论相差小,证明仿真条件可行,用以仿其他类似结构

实在小白,想法可能多有幼稚之处,希望多和大家交流。感谢!!!

网友(2016-05-18):
器件的优化不是随意调整的,你首先要对被优化的器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你要优化的性能跟器件上哪些结构参数相关,而这些结构参数还会影响器件哪些性能,这之间的关系需要搞清楚,然后你才能根据实际需求来优化器件的目标性能,对次要性能做出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