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輸出glitch疑問

楼主(2016-04-04):
用hspice搭了一個sdm  看了一下fully diff OP輸出  有很嚴重的glitch
glitch時間點是在積分phase 一開始的時候,看了一下是dac回去電壓在兩端輸入所造成

但是測完PSD沒問題,只是這個glitch不太能接受,搞了好久都弄不掉

曾改過mos開關 試著讓導通電阻變大 但是會讓noise floor上升

想請問這是什麼原因 要怎麼改善,  會是時序問題嗎  還是OP問題

麻煩大神幫忙阿!!!!

网友:
积分电容的系数调一调吧,零点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目前是用一階的SDM  照理是沒有零點的  請問要怎麼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运放跨接电容就有零点啊,可以试试跨接电容串个电阻,或者增大这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