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志强E5 2678 V3 仿真速度反而不及i7-4790k?

楼主(2016-04-04):
装了一台志强E5 2678 V3 服务器。2 cpu, 每个cpu E5 2678 V3 12核 24线程 2.5GHz
主板是supermicro x10dai。32g 内存

同一个电路志强仿真用40个小时
i7-4790k只用22个小时
(单颗i7-4790k(4核8线程 4.0Ghz), 16g内存,gigabyte的主板。)

不明白啊?

那位指点一下

对了E5 2678 V3 是淘宝上买的 ES 正显的。

网友:
那是肯定的,现在的EDA软件,单用户能利用你两个核都已经阿弥陀佛了,
软件仿真速度还得反映在CPU主频上,核和线程多说明你可多开程序,但不能
说明你跑的快

网友:
楼主开了多少个线程?
单线程当然比主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志强E5 2678 V3全开了。48个核,用了24个。
i7-4790k 8个核 用了 6个。

i7-4790k 快一倍

网友:
hspice benchmark  pll.sp

Intel Pentium4   3GHz  RedHat8     1131s
AMD opteron   2.8GHz   RHEL4    676s

Intel Q6600   2.4GHz  centOS5      993s
Intel ex4400  2.4GHz    centOS 4.5     508.2sec
AMD 6core 1055T  2.8GHZ RHEL4   555.59s

Inetl core I5 3.1GHz centOS 64  263.3sec
intel i5 2500k 3.7gHz over  4.3g winXP 285s

Intel i7 3770k over 4.7GHz  centos64 177s

intel i7 4790k 4GHz cent 64  168s
intel xeon e5 2620  2.2GHz  rhel5 451sec
intel i5 4590 3.3Ghz win7_32 201s

楼主:
这是怎麽弄呢?
直接在 terminal 里面 打hspice benchmark pll.sp
那pll.sp 在哪里呢?

网友:
这是怎麽弄呢?
直接在 terminal 里面 打hspice benchmark pll.sp
那pll.sp 在哪里呢?
引用 楼主:

.option  post probe
$
$ wideband FM example, Grebene gives:
$  f0=1meg kf=250kHz/V
$  kd=0.1 V/rad
$  R=10K C=1000p
$  f_lock = kf*kd*pi/2 = 39kHz, v_lock = kd*pi/2 = 0.157
$  f_capture/f_lock ~= 1/sqrt(2*pi*R*C*f_lock)
$                    = 0.63,    v_capture ~= 0.100

.tran 0.01u 25000u
.option runlvl=5
.option delmax=0.01u
.probe v_in=v(inc,0) v_out=v(out,outb)
.probe v(in) v(osc) v(mout) v(out) v(e)

vcc vcc 0 6
vee vee 0 -6

$ input
vin inc 0 pwl 0u,-0.2 500u,0.2
xin inc 0 in inb vco f0=1meg kf=125k phi=0 out_off=0 out_amp=0.3

$ vco
xvco1 e eb osc oscb 0 vee vco1
.ic v(osc)=-1.4 v(oscb)=-0.7

$ phase detector
xpd1 in inb osc oscb mout moutb vcc vee pd1

$ filter
rf mout e 10k
cf  e   0 1000p
rfb moutb eb 10k
cfb eb   0 1000p

$ final output
rout out e 100k
cout out 0 100p
routb outb eb 100k
coutb outb 0 100p

.subckt vco in inb out outb f0=100k kf=50k phi=0.0 out_off=0.0 out_amp=1.0
gs 0 s poly(2) c 0 in inb    0 '6.2832e-9*f0' 0 0 '6.2832e-9*kf'
gc c 0 poly(2) s 0 in inb    0 '6.2832e-9*f0' 0 0 '6.2832e-9*kf'
cs s 0 1e-9
cc c 0 1e-9
e1 s_clip 0 pwl(1) s 0  -0.1,-0.1 0.1,0.1
e out 0 s_clip 0 out_off '10*out_amp'
eb outb 0 s_clip 0 out_off '-10*out_amp'
.ic v(s)='sin(phi)' v(c)='cos(phi)'
.ends

.subckt vco1 in inb e7 e8 vcc vee vco_cap=228.5p
qout vcc vcc b7 npn1
qoutb vcc vcc b8 npn1
rb vcc c0 5k $ 1ma
q0 c0 b0 vee npn1
q7 vcc b7 e7 npn1
r4 vcc b7 1k
i7 e7 0 1m
q8 vcc b8 e8 npn1
r5 vcc b8 1k
i8 e8 0 1m
q9 b7 e8 e9 npn1
q10 b8 e7 e10 npn1
c0 e9 e10 vco_cap
q11 e9 in 2  npn1
q12 e10 in 2 npn1
q15 2 c0 b0 npn1
q16 3 c0 b0 npn1
rx 2 3 8k
q13 vcc inb 3 npn1
q14 vcc inb 3 npn1
rt b0 vee 350
.ends

.model npn1 npn
+ eg=1.1 af=1 xcjc=0.95 subs=1
+ cjs=0 tf=5p
+ tr=500p cje=0.2p cjc=0.2p fc=0.8
+ vje=0.8 vjc=0.8 mje=0.33 mjc=0.33
+ rb=0 rbm=0 irb=10u
+ is=5e-15 ise=1.5e-14 isc=0
+ vaf=150 bf=100 ikf=20m
+ var=30 br=5 ikr=15m
+ rc=0 re=0
+ nf=1 ne=1.5 nc=1.2
+ tbf1=8e-03

.subckt pd1 in inb in2 in2b out outb vcc vee
rl vcc n1 1k
rlb vcc n1b 1k
q3 n1  in  c1 npn1
q4 n1b inb c1 npn1
q5 n1  inb c2 npn1
q6 n1b in  c2 npn1
q1 c1 in2  e npn1
q2 c2 in2b e npn1
ie e 0 0.5m
c1 n1 0 1p
c1b n1b 0 1p
q7 vcc n1 e7 npn1
q8 vcc n1b e8 npn1
r1 e7 out 625
r2 out vee 300
r1b e8 outb 625
r2b outb vee 300
.ends

.end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服务器这配置,真牛。   不知道楼主是仿真多大的电路,用的什么软件,用24核跑?可以尝试命令top-->1查看核的利用率;可能是24核的利用率太低了。
   我们仿真一般用3-6个核来仿真,这样的话速度也比较快,服务器每个核的利用率也较高;
   我们公司服务器仅8核,最多也只能用8核跑。
   另外,请教一下楼主,4790k是4核8线程的cpu,用6核跑会不会比4核跑更慢一些?
   4790k是i7带k的cpu,跑仿真会不会容易死机?马上夏天来了,cpu扛的住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i7主频多高

网友:
看来主频快是第一位,其次才是多核心多线程

网友C:
回复  8i8i9o9o

服务器这配置,真牛。   不知道楼主是仿真多大的电路,用的什么软件,用24核跑?可以尝试命令top-->1查看核的利用率;可能是24核的利用率太低了。
   我们仿真一般用3-6个核来仿真,这样的话速度也比较快,服务器每个核的利用率也较高;
   我们公司服务器仅8核,最多也只能用8核跑。
   另外,请教一下楼主,4790k是4核8线程的cpu,用6核跑会不会比4核跑更慢一些?
   4790k是i7带k的cpu,跑仿真会不会容易死机?马上夏天来了,cpu扛的住吗?...
引用 网友B:

4790k是i7带k的cpu,跑仿真会不会容易死机
=>  OK
不一定 ..以前跑过使用 HT 跟没有

, Pentium4HT  会比没开慢 ,  Core I7 还好 ,

因为LINUX 多任务开多核下可以比较多 cpu time..但是…4790k
4*2=8thread , hspice
如果使用多CPU方式 测试 .  4790K  I7  开 >9 core linux loading > 13 -> 超慢超慢

如果开8 core 可以 .连开 sandwokr viewer 都会 lag

如果开7 core  可以 ,  SANDWORK 会慢些 建议 8thread -2 core , .使用 6 thread , 其他当io 使用
.但是 如果 server CPU ,  就算跑 multi thread 18 core ,   sandwork 还是可以很顺 ,
. 但是 Exxx 26xx server 都是 , 卖的厂商说 cache 很大 , 快,  但是对 hspice 来说
cache
大跟本没有用,  hspice 只看FPU CPU clock .还有同CPU下跑windows OS 速度比linux 慢很多 .

Hspice CPU 分   -hpp   or  –mt

不是所有版本linux 都可使用  –hpp.

但是  -mt   RHEL  centOS 都可以
.

使用  –hpp速度嘿比  -mt 快一点点 .  还有要跑多CPU , spectre turbo 或是  其他EDA 比较好 , hspice 感觉很老软件

CPU 上好像没有优化 , 如果 memory ”repeat”
会比较能加速 . Hspice 2013前使用  –mt好像有些LINUX会出问题 ,  不确定是linux or eda version ..

"spice like  or hspice"  linux   server ,   CPU 要可以 over clock . 散热加大
空冷 ,  还有一定要 full jobtest . 还有 不要装机壳 , 放冷气房
否则会过热 ..过热最多 crash当机. hspice  跑快比较须要 ,  所以 E26XX 都是没用 , 花同样钱请组 4790K .

还有 4 core *2
会比 6 core 好,  因为
, 6core*2  会比较热

.
6core CPU
. 另外core I5CLOCK 超上去一样比E26xx

编好  的文章完全 错乱是 eetop 问题?  还是 browser 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细致,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大神耐心解答!细致入微,言简意赅!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bbs.eetop.cn/thread-596922-1-1.html

跑 spice 请选 I7 爱妻

其他 E25XX  26XX  .    不是我想骂人 , 我使用 i7 4790K 4Ghz  6 thread  比  e26xx  2.2G 使用 24 core 快 ..
同样 linux server  同样 spice file .   先前公司听卖机器说  Xeon  server多好多强 ..
但是 26xx server 花的钱可以买好多台 I7 ..
现在我都只使用 I7 4790k .

还有 hspice 多CPU能力到底有没有改进?
有没有 spice tools 可使用 CUDA  图显卡来平行?  解MATRIX 使用 CUDA 应该会快

楼主:
确实24个核,一部分一直是歇着(主频很低)估计软件无法利用那麽多。
top显示用了12个核。但是还是比不过4核的i7 4790k。不知道为什么。

肯定是带K的。风冷就行。没司机。cpu温度60多。
换水冷温度将到35.

回复 网友B:

楼主:
超频能到4.6GHZ

回复 网友D:

楼主:
没错,组了3台XEON server, cpu价格从5000到1万。才的出了你的这个结论。
最后把cpu,内存,主办,退了。费了还几百块的运费。

i7 4790k 还是最好。

谁用过i7 6700k。 必4790k快吗?

回复 网友C:

网友(2021-02-16):
引用 网友C:
4790k是i7带k的cpu,跑仿真会不会容易死机
=>  OK
不一定 ..以前跑过使用 HT 跟没有

-hpp比单核还慢,-mt线程设多少都不起作用,和不设一个速度,pll.sp那个网表。 i7 6820HQ,VMware 16, CentOS7.9,测了多次,最快一次 228s,多数240~250s

网友:
有没有人用amd r7  跑 examples file pll.sp ???
不知道现在 AMD  R7 INTEL 新一代I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