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M端口例化不是组合输出,好奇葩,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6-04-04):
调用一个单口RAM核,将输出的某些位通过assign赋值,应该是组合输出,但端口上的data_out_ram都有值了,可被赋值的那个变量ram_code,却没有动静,我都无语了,求各位大神帮帮忙,先谢谢了,如图一是部分程序,图二是仿真,仿真图里的红色圈圈显示的就是问题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还没吃饭,饿晕了,刚才那个图二不对,现在重新上传图二,图中从第二、三个的变量的截取部分通过assign赋值给第一个变量ram_code,也就是如果第二、三有值的,那第一个变量ram_code也应该有值,但现在没有值,感觉好奇怪,好了,我应该解释清楚了,请求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这是正确的图二

图二

图二

楼主:
碰到这样奇葩的现象,我自己也是醉了,

网友:
把代码贴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要截取的那几位确实没有数据,也就是全零状态,所以没有数据跳变,十进制看不出来,用二进制形式去看数据一下子就明白了